ezusb.sys 在Win2000的机子上不能安装

楼主(2010-09-06):
我的USB驱动使用的是Cypress的ezusb.sys,
  在XP的机子上可以安装,但在WIN2000的机子上安装后提示:“无法安装设备所需的驱动程序”代码31。

网友A:
你XP下的安装方法是?

楼主:
把ezusb.sys拷贝到Window/system32/文件夹下。然后加载inf文件。
  安装就成功了。

网友A:
2000是怎么回事?

楼主:
把ezusb.sys拷贝到WinNT/system32/文件夹下,加载inf文件后,
  在设备管理器里在该设备上显示一个黄色叹号。

楼主:
解决了这个问题,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WIN2000应该将ezusb.sys拷贝到WinNT/system32/Driver/目录下驱动就可以正确安装了。

楼主:
但是在XP下可以正确读的读数据,在2000下就会出错。第一次读3个数据可以读取,第二次读255个数据出错。晕,XP和2000区别咋这么大?

网友B:
可能需要改系统的值,2000和XP不一样

网友C:
win98 ,win2K,win2k3,xp,winNT4 的DDK包不相同,应该不能共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CY提供的INF模板在XP下安装没问题,在2000系统下会出麻烦。表现在,文件没有拷贝到SYSTEM32目录下的指定位置。

手工拷贝后可以运行。至于怎么去修改INF使之适应2000系统,没做具体研究。后来,自己写个安装界面,直接拷贝文件,搞定。

关于你说的,应用程序在2000和XP系统下运行不一致,这个倒是不应该的。可能出问题,应该在驱动程序本身吧。

我纳闷的是,为什么你还在使用EZUSB.SYS做驱动文件,现在CY早就更新了,新的驱动叫CYUSB.SYS。

EZUSB是2131等芯片的型号,停产了,连同它的驱动。68013A等新产品属于FX2LP系列。当然,更新的驱动支持.NET编程,不过我很没用呢。

网友E(2010-12-24):
有没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