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MODEM怎么接

楼主(2010-09-06):
大侠们,最近在做一个通信类产品
需要两个CPU互联。使用RS232,八线的
中间不用别的芯片,直接连过去
不知道这样线序是怎么样的呢?
是不是这样的呢?只要连7跟线?RTS和CTS连一起,RI和DSR连一起?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网友A:
楼主说的可不是Modem的连发啊,串口互联接线法可以去看我的Blog。

楼主:
感谢2L的回答
不好意思,在你的博客,看到是这样写的
串口联机线(母头):

9针对9针
2-3
3-2
4-6
5-5
6-4
7-8
8-7
“针脚 定义 符号
1 载波检测 DCD
2 接收数据 RXD
3 发送数据 TXD
4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5 信号地 SG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请求发送 RTS
8 清除发送 CTS
9 振铃提示 RI ”
和我上面那图片是不一样的
就想问一下春阳大侠,上面我发的那种连发,是什么里面用的?
我的CPU连CPU,应该就按照你博客里说的那种“9针对9针”的连发吧?

楼主:
对了,第1脚怎么没看到?

网友A:
1脚、9脚仅用于Modem,串口互联是不需要的,楼主图中是一种简易连法,我在Blog中提供的是标准串口互联接线法。另外还有个15脚的串口,只是现在已经很少见到,和9脚串口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感谢chunyang
那第一脚DCD和第九脚RI,该如何处理呢?
直接悬空就可以吗?
还是让它们互联?要是互联的话,直接连接就可以吗?还是要做什么处理呢?
再次感激大侠chunyang的热心帮助,万分感激

网友A:
悬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