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提供个LM317输出电流5V4A的方案

楼主(2010-09-06):
帮忙提供个LM317输出电流5V4A的方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az1084,lm1083

网友B:
看DATASHEET,有现成的扩流参考设计。

楼主:
谢谢啊!!查到了,我正在看资料!

网友C:
如果一定要用ldo的话,那么就只能做扩流处理了。

楼主:
ldo是什么意思?

网友D:
2楼的同志的稳压管可以做到5A。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