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真笨,下面的是正确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06):
元件封装都是自己画的吧?挺有个性的,呵呵

楼主:
有的是我自己画的,有的是库里面的

网友B:
笨点好啊:lol

网友C:
这位MM有前途。哈

网友D:
这次好像没有错误。
看明白各元件和芯片功能,那就更好了。

网友E:
敢于承认错误,有钱途~

网友F:
再仔细看看电路。
   1.R10,470R不可能是串在输出电路上,如果输出1.3A,那么损耗是不是很大?470R更可能串在D10,D11这一支路上。
   2.LM358的参考端的电压不宜过高,过高的话会导致大的电流限制电阻,这样损耗应该也很大。故TL431做为2.5V基准用。R18和R19做分压用,使LM358的参考电压在较低水平,以减小损耗。

    呵呵,可能这些细节方面你没注意到吧。

网友G:
人总会走点弯路才懂得寻找最佳的路径,楼主mm继续加油。

网友H:
MM就是很多高手照顾啊:lol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怎么知道是1.3A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470R是串联在输出的,你看我的LM358哪里有错吗?还有431那里

网友D:
13楼:
9楼所说完全正确,该电阻不可能串联于输出回路,无论输出电流限制值是多大。

网友I:
给mm提个意见,象运放,逻辑门之类的原件,还是画成分开的,做原理分析轻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