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震荡现象

楼主(2010-09-06):
四相八拍的步进电机,厂商推荐最佳为 32ms每拍,但测试发现好像有点震荡的样子,而且刚启动的时候并不能转起来,知道30步以后才才是真正转起来。

换成10ms的,感觉转的就比较稳定了。

不知道是不是要真的遵守他们的推荐参数?

网友A:
四相八拍的步进电机?

转起来稳定,合你们的要求就行了

网友B:
不一定要遵守的.
电机的运转跟电压,电流(如果是恒流)都有关系.
通常步进电机是不会发生 "30步以后才才是真正转起来"。除非使用了细分驱动器.
32mS 是非常非常慢的了, 通常的低阻步进电机都能跑到好几K的换相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