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3016cd高速比较器,求助。

楼主(2010-09-06):
如何使用,常见电路如何建立。单电源供电。
—NI——GND     +IN——输入     —VSS——GND
LE——GND       Q——输出
这样接怎么不稳定呢?

网友A:
IN- 接法有问题,应该是一个合适的电压 (Gnd~Vcc 间电压),比如0.5V。必须大于Vcc-。

网友B:
IN+不能悬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还有问题没?我调试的时候只有输入电压大于供电电压时才出现矩形波但是占空比很大,而且还不稳定。

楼主:
虽然没有满意的答案,但是我自己已经搞定了
LE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