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电路设计是否可行?

楼主(2010-09-06):
以下电路是测量R9电阻的电压经过放大后输出,不知道可行不请大家看看。
哪位高手能提供一个更好的测量R9的电压的电路图,将感激涕零。

网友A:
L358电压低啦。5V不行,电路也不通啊

网友B:
肯定不行,用个差分运放即可

网友C:
看这个电路!!! 把图中的RS换掉就OK了。

网友D:
用个AD620之类的

楼主:
有谁能提供一个单电源低功耗差分放大芯片。

网友E:
用单运放的减法器电路,输入共模电压不能超过器件的范围。

楼主:
但是我测的电路如上面我发的那张图一样,前面那个12V的不会变,后面提供的电源也只能是+5V,有什么好的方法测量呢?

网友F:
把R9跟R8对调,再测R9上的电压。

网友G:
按原理图理解,你已经知道电压时12mV 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万用表一搭就知道了!
你用的运放的失调电压比较大,测量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B:
单电源低功耗差分放大芯片AD623,试试

网友H:
楼主电路第一级就有问题 LM358不是RAIL-TO-RAIL的 你单电源输入这么小的电压放大是不对的  用仪表放大吧  AD620 还有TI的INA129 217等都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虽然我后面也想到了9楼的那个方法,但等我想到时又浪费了很多时间。

楼主:
我测试了,这个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