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68013A的isoc传输问题

楼主(2010-09-06):
SOC, ISO, CD, TE, AC
Slave FIFO ISOC传输,AUTO IN 方式,上位机用的是从CYPRESS网站上down下来的cystream工具按照cystream的使用方法,我设置为一次(暂且用一次吧,用词不太准确)传0x200*64=32KB的数据。

1,、如果是连续的数据,发现每次采到最开始的数据被一片 “00”(空,通过bushond看到的)覆盖,而且“00”的数量是随机的。

2.、如果是FPGA间隔一段时间发送数据,就会发现每次发送的数据都不是32KB(大部分为25600B),而且收到的数据很乱。

哪位大侠可以指导一下?

附固件代码:

设备初始化:
void TD_Init(void)             // Called once at startup
{

/********************************************/
//    int i,j;

CPUCS = ((CPUCS & ~bmCLKSPD) | bmCLKSPD1) ;

// set the slave FIFO interface to 48MHz

OEC |= 0x03;                     //端口C01 输出使能

IOC &= 0xfe;                    //端口C0=0

IFCONFIG = 0x43;

SYNCDELAY;

REVCTL = 0x03;    // enable the external master

  SYNCDELAY;

EP1OUTCFG = (EP1OUTCFG & 0x7F);

SYNCDELAY;

EP1INCFG = (EP1INCFG & 0x7F);

SYNCDELAY;

EP2CFG = (EP2CFG & 0x7F);

SYNCDELAY;

EP4CFG = (EP4CFG & 0x7F);

SYNCDELAY;

EP8CFG = (EP8CFG & 0x7F);

SYNCDELAY;

       EP6CFG = 0xd0;  // EP6 is DIR=IN, TYPE=ISOC, SIZE=512, BUF=4x

SYNCDELAY;

// Clear out any committed packets

FIFORESET = 0x80;    //不应答所有传输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6;    //复位端点6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0;     //恢复

SYNCDELAY;
      //config the endpoint6配置端点6SIE自动提交、使能零长度包、选择8位总

EP6FIFOCFG = 0x0C;

SYNCDELAY;

PINFLAGSCD = 0x0E;  //FLAGC IS THE FIFO6 FULL  FLAG

SYNCDELAY;

EP6AUTOINLENH = 0x02;   //set the packet size 512

SYNCDELAY;

EP6AUTOINLENL = 0x00;

SYNCDELAY;

PORTACFG = 0x00;

SYNCDELAY;

EP6ISOINPKTS = 0x01;   //每个微帧的包的数量:1

SYNCDELAY;

FIFOPINPOLAR = 0x01; // set all slave FIFO interface pins as active low PKTEND OR SLOE SLWR LOW AVTIVE  Slave FIFO 接口引脚极性 0 :低电平 1:高电平

SYNCDELAY;

// This register sets the number of Isoc packets to send per

// uFrame.  This register is only valid in high speed.

mycount=0;

Rwuen = TRUE;

USBIE |= bmSOF;   //清除起始帧中断请求

    // Prepare data

}

接口和端点描述符

;; Interface Descriptor
      db   DSCR_INTRFC_LEN      ;;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INTRFC         ;; Descriptor type
      db   0               ;; Zero-based index of this interface
      db   0               ;; Alternate setting
      db   1               ;; Number of end points
      db   0ffH//0ffH            ;; Interface class
      db   00H               ;; Interface sub class
      db   00H               ;; Interface sub sub class
      db   0               ;; Interface descriptor string index
;; Endpoint Descriptor
      db   DSCR_ENDPNT_LEN      ;;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ENDPNT         ;; Descriptor type
      db   86H               ;; Endpoint number, and direction
      db   ET_ISO            ;; Endpoint type
      db   00H               ;; Maximun packet size (LSB)
      db   02H//14H               ;; Max packect size (MSB)
      db   01H               ;; Polling interval

楼主:
刚才用cypress USB Console 抓包看了看数据,没发现问题。怀疑是68013A发数据给PC的速度过快,还需进一步证明一下,有做过的大侠,交流一下吧,或者您有已经测试成功过得代码或者驱动,借小弟参考一下,不胜感激。: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