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问题

楼主(2010-09-06):
按动按键蜂鸣器鸣叫一下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蜂鸣器引脚=1;
delay(100);
蜂鸣器引脚=0;

网友B:
简单说就是确认有按键按下后,让蜂鸣器工作一段时间

楼主:
简单说就是确认有按键按下后,让蜂鸣器工作一段时间
引用 网友B:
我晕……

网友C:
首先需要清除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有源的话,只要给定电源就可以响了。如果是无源蜂鸣器就需要外部频率驱动。而在无源蜂鸣器驱动中,如果芯片有蜂鸣器模块的话,那么只要启动蜂鸣器模块就可以了。如果芯片没有蜂鸣器模块的话,那么就需要用IO定时翻转来模拟一个驱动频率。

网友B:
呵呵,简单点嘛

网友B:
版主总结的不错

楼主:
用PWM来驱动,一般工作多长时间?

网友B:
这个不一定的,看设计要求了,一般设计0.1S即可

网友D:
不知道你用什么编译器,如果用KEIL,都可以仿真的。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B:
确实要看你是用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无源的要2-3KHZ的脉冲驱动

网友E:
这个记得大学时做定时器试验时做过啊!

网友F:
那时太小儿科了吧

网友G(2010-11-28):
这个好像比较简单吧……先检测按键,再给蜂鸣器驱动电平就可以了,或者PWM输入就行了

楼主:
哦,多谢楼上回答我这么久之前的问题,结贴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