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软件模拟SPI,手头没有调试器,只有烧录器行吗

楼主(2010-09-06):
用的是PIC12F629,手头只有一个烧录器,一个示波器,不知道手头这些装备够不够?
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调试器的话,把芯片焊上了,发现不跑,或程序问题,也不好调,芯片拆拆卸卸也麻烦?
本人新手,望高手指点

网友A:
直插的倒方便-焊个IC座就行,贴片的只有将ICSP的5根线引出烧写,但不知你的烧录器是否支持ICSP烧写了,

网友B:
搞单片机7年,工具跟你一样,从来不仿真,2k行汇编一样调,楼主要有信心,搜我原来的精华帖看。

楼主:
To:2楼
贴片的呵。ICSP确实是个办法,但这个629只有8个腿腿。烧录器用ICSP貌似只支持28脚(40脚)的多管脚PIC。说明书上说支持ICSP,到后面又说电流驱动能力不是很强,我晕。
不过这条路还没有死,我先查查资料,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对我有很大启示。

楼主:
To:3楼
这个我还是有信心的,原来就用示波器调过18b20
我用的是PICC的lite版,这个和Pro版是否仅是代码长短的问题?
就是说lite版能用吗,我不关心代码长短因为程序本身不大。

网友C:
629很简单的,这种小的单片机我一向不用调试器。而且629要调试的话还得一个专门的仿真头,麻烦。烧录器只要支持629,多少个腿都可以。实在要看数据的话编个程序用串口送出来。

网友B:
PIC12你还写C啊?模拟SPI直接汇编就搞定了,不过100来行吧。楼主的例子说明了写C不如写汇编!

网友D(2013-05-15):
我正想用629写SPI呢,楼上各位能提供一个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