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OCT的问题

楼主(2010-09-06):
(无正文)

楼主:
回复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OCT:隔离型集电极开路输出,用于在较高干扰的环境中长距输出数据,最远距离要看驱动管的耐压(工业标准的可使用24V供电)、通讯速率、线材等条件,一般在数十米至一二百米量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chunyang大哥,我现在手里有个板子就是5V供电,传输的距离是不是很短?

网友A:
几十米应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