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寿命的计算

楼主(2010-09-06):
(无正文)

网友A:
一是电池直接供电还是经过DCDC;二是正常工作30uA,有异常工作电流是多少,比例如何;三是电池存放寿命多长,有没有存放时的放电曲线;四是工作放电时电压降低,工作电流如何变化。
如果都不考虑,直接除就是了。2.7AH / 30uA = 90K Hours = 3750 Days ~= 10Years。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什么多不考虑。电池的2AH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楼主:
2.7Ah的意思是不是电池放电在2.7A情况下持续工作1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