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我吧,一个RLC电路问题

楼主(2010-09-06):
做毕业设计需要设计一个RLC电路,如下图所示,

先给一个电容器充电,然后导通晶闸管,给线圈放电,两个电阻分别代表线圈的电阻和线路的电阻,晶闸管和二极管都是象征性的,不必计较它们的型号。接二极管的目的在于不要让电容器反向充电。从理论上分析,电流波形应该是先上升达到一个峰值,然后慢慢下降到0,如下图所示:

但实际上会有很大的反向电流,如下图:

我不是学电的,不知道这个反向电流是怎么产生的,又该怎么计算它的大小?我苦苦分析的一个多星期,查了大量**,还是没有分析出来,严重伤害了自己的感情。求各位专家老师给我点指导吧!

网友A:
这个等高手来看看

网友B:
哪里的电流,电容回路的么?如何测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经过线圈的电流。测量方法是在线圈前面的导线上穿过一个罗氏线圈,然后接到示波器上,得到一个电压信号,就是图3。

网友B:
那你要先排出两个线圈互感的干扰,距离得足够的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仅仅是两个线圈互感的话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向电流吗?导线挺长的,两个线圈距离将近2米远,我觉得它们干扰的可能性不大吧?会不会是因为器件导通的时间问题造成的呢?

网友B:
不会,应该是测量环节导致的,应改成电阻取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罗氏线圈中感应到的电流并不是流过电路中线圈的实际电流吗?可是不应该啊,用罗氏线圈应该是一种很成熟的测量方法吧?之所以不用电阻取样是因为要求回路中的电阻尽可能小,是零点几毫安级的。罗氏线圈或许会有误差,也不该那么大吧?

网友C:
当然会有了,这就是将LC振荡电路变成半个周期的啊,一开始的给C充电的时候L中也是有电流I,当充电结束后对LC电路有C 上电压VC,L上电压为0,电流为IL。然后电容开始放电,IL与VC一起减小,在L上产生反向的感应电动势VL,当VL>VC后,会产生反相的暗电流通过晶闸管。

网友D:
此电路是RLC振荡电路,属于二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2(L/C)(1/2)=2(190/857.3)(1/2)=0.9415;R=0.15+0.0712=0.2212.但晶闸管导通时应有一个等效电阻,设为Rds(on),这样R=0.15+0.0712+Rds(on),由图形可知总的R应该大于2(L/C)(1/2)=0.9415,所以电路是过阻尼非振荡过程,电流波形和下面的电感电压波形都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这样的啊大侠,如果不接二极管的话你的分析是对的,可是接了二极管之后,理论上是没有反向电流的。最下面那张图是实验实测值,显示有反向电流,我的问题是反向电流是怎么来的?

网友D:
有了二极管的确有区别,应该是电感中的能量反向给电容充电,此时晶闸管还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E: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分析那

网友D:
实际电路中二极管和晶闸管中应有微弱的电流,电感中的能量会通过他们释放,与此同时会有反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