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的问题

楼主(2010-09-06):
我的电路分为 模拟电路 和 数字电路两部分,
模拟电路利用线性电源供电,数字电路用开关电源供电。
模拟地与数字地用0欧电阻单点连接。

现用万用表测量模拟地与数字地之间的电压,可以测出20mV左右的压差,且在缓慢的变化。

请问,怎样才能消除这个压差,或者让压差始终稳定也可以?

网友A:
两地连接过于“狭窄”(仅采用一个0欧电阻)。

有一种说法“地应该单点连接”,这没错,但连接必须有效,也即必须保证其“畅通”(其意是阻抗非常小)。

网友B:
你的0欧姆电阻不是0,用电阻腿看看

网友C:
除非电流足够小,否则不能用0欧电阻,直接PCB覆铜连接即可。

楼主:
哦,我的数字部分的电流是有点大,驱动了一个制冷片。

但是PCB覆铜连接会把开关电源的噪声直接带入模拟电路,模拟电路不能容忍这样的噪声,这个怎么处理呀?

网友D:
如果单点连接, 正电源没耦合, 开关电源的噪声不会带入模拟电路.
另外, 0欧电阻虽然有几十毫欧姆以上的电阻, 但是只要没有电流耦合, 那么这电阻上也不该有电压差.
所以还得检查两个电源是否有相串的电流呢?

楼主:
有1个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有耦合,就是模拟电路有一个传感器信号输出到数字电路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