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怎么求电流Ic

楼主(2010-09-06):
其中三极管放大倍数为150.。。。。

楼主:
R2两端的电压是0.7V吗?

网友A:
R2两端确是0.7V左右(硅管假设)。另外,R2基本可以拿掉而基本无影响。此管已经饱和Ic是多少呢?

建议看书要入脑,否则浪费时间。

网友B:
你把R2去掉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