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像镜像电流源的电路

楼主(2010-09-06):
大侠,我在做一个产品时,供应商给我提供了参考电路,其中有一个电路不是很了解,特意在这里来问一下,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其中,VIN3A是电源,提供3.3V的稳压,最大可提供3A的电流
VANT为模块的脚,管脚定义是:Active Antenna Bias Voltage ,Receive DC power supply for active antenna bias,应该是说天线偏置电压吧
很不明白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不是一个镜像电流源?
AA_OCD应该是检测电压的。
希望大侠们能指点一下。

网友A:
一个过流检测电路。当R2上的电压大于R3上的电压时,三极管Q1趋于截止。

楼主:
大侠能不能讲一下工作原理呀
万分感激了
那个C1,C2是不是吸收VANT的反向冲击电压用的呀?

网友B:
如2楼所说
Q1、Q2确保基极电位恒定,流经R2电阻的电流微小变化,至Q1的Vbe上电压微小减小,从而引起Q1的Ie减小,反映在R5的电压减小。

网友B:
C1、C2大概起R2上电压平滑作用,避免尖峰毛刺导致误测吧,

楼主:
谢谢大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