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如何提供3.3V和5V两种工作电压

楼主(2010-09-06):
各位高手,兄弟有个控制电路,需要如下:
(1)单片机需要3.3V/50mA
(2)传感器需要5V/30mA,需要关断功能
(3)想使用电池供电,使用2节干电池(2.3-3.3V范围)输入,或者9V的方块电池(不知道其一般为多大容量)。
请高手们推荐一个解决方案,有没有一个集成芯片,如没有两个独立的也可以,要求容易买到,别太贵,外围尽可能简单(我们都是种白菜的,对电源没多大研究,只会照抄典型电路)
谢谢了!

网友A:
9V转5V可以用78L05,5V转3.3V用TPS7333Q,测试可以。完整电路可以

电路

电路

网友B:
升压的话肯定需要用DC-DC,型号可以到TI或者MAXIM的官网上找找,同事用过MAX756,据说效果不太好
普通9V的叠层电池功率不够,电流稍微大点,电压跌落很快,带这么大的负载不行的
2节干电池也够呛,你算算功率就知道了,普通干电池大概是200mAH,转不了多长时间的
建议加点电池,用LDO降压,压差低的时候效率还是挺高的,78系统的功耗太大,用了电池上不好

网友C:
如果MCU没有确定:
  有效工作电压在1V8~3V3的省电MCU多得很(TI 的MSP430Fxxx,MicroChip 的PIC16LFxxx,只用一节电池供电的0.9V~1.8V的51、非51型号也有几种),如果这样LZ就只需要用一路升压 5V 给传感器部分就行了,这种芯片市场上非常多,牌子也杂,上淘宝可以查到不少,就不具体推荐了。
9V层叠电池碱性的容量大约150~300mAh,普通纸糊5号干电容量300~600mAh,碱性5号干电为2000~2750mAh。
  不过看样子你的MCU部分也是用的现成的吧。  4楼说得对,对电池来讲,你的现系统设计消耗太大,不开传感器一对碱性干电池也只能**两天左右,运行成本太高,可以考虑充电池。

网友D:
现在好像有专用芯片可以实现你说的这个输出功能。

网友E:
用2节干电池3V,在升压3.3V和5V咯,我可提供升压IC,如有需要可留下信息。

楼主:
首先感谢各类高手的指点,把我的结果汇报一下:
(1)选用2节干电池供电,本可满足单片机供电要求,但使用了STM32L单片机(2-3.6V),48脚QFP小封装,于使用其ADC功能,电压基准就是供电电压,考虑外加一个3.0V的电压基准作为参考,可不限定单片机必须3.3的工作电压。
(2)传感器5V使用ST的一款L6920来解决,L6920,输入:0.9-5.5V,输出5V,软件关断功能,具体效率还没有研究。
(3)使用干电池是应为具体工作时,每次使用也就20个小时,经济性可以考虑使用充电电池,其它特种电池怕不好买,干电池保证随时能用。

楼主:
li_zifeng2009,请问有那款升压芯片推荐吗?我的邮箱:gaobq@126.com,谢谢!

网友F:
用9V的降压到5或3.3也可以的吧。
芯片:SPX5205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告诉我一下,我也是初用

网友G:
电池供电需要考虑功耗问题,所以在选择稳压管的时候需要考虑用LDO。

网友H:
不考虑效率的话,用LDO就够了。5V的7805,3.3V的用LM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