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相位激光测距仪(讨论帖)

楼主(2010-09-06):
我打算diy个激光测距。
有兴趣的交流下。
下面是网友拍的测距仪内部图。

楼主:
这是发射部分的元器件 ,,大家看看 P673 和 P613 是什么器件啊。。。。
我的邮箱是REDMOV@163.COM   有兴趣的网友、卖激光测距仪的商家都可以联系。而且是欢迎联系,

网友A:
难点:
1. 测光速用的ns级高速分频计数模块,p673是厂方编号
2. 激光收发头

网友B:
激光测距有很多种方式,包括相位测距、往返时间测距,取决于测量范围和精度。
徕卡的测距仪做的很不错,价格也比较低。自己做,难点是光学部分。徕卡的很多处理电路的芯片都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几何法啦。

网友D:
一直也想做一个,买一个大多都是在500元以上的。

网友E:
激光 即使是不可见光 受阳光影响大吗?
哪个波长受阳光影响小点?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F:
没觉得电工拿来测虾米距离有用。。。

网友G(2011-01-21):
请问LZ的接收传感器是什么型号,在哪里买的?
我也想买一些。

网友H:
"ns级高速分频计数模块" 1GHz的计数器,太高了.若是100~200MHz的计数频率,倒可以DIY一个送上.

网友I:
偶也想不出有什么用

网友J:
PL613,PL673是厂方定做的逻辑器件,外面买不到的哦

网友J:
613,673是用来处理频率系统的器件。20MHZ通过他们倍频到160M,再细分到8把不同的测尺。
这玩意有内光路外光路之分,必须两者兼备才能测距。

网友K:
芯片贵,至少200多.读数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J:
谁说贵了,不贵。整机成本并不高

网友L(2011-05-10):
期待看到新进展。

网友M:
我在淘宝上看到有卖100多的激光测距的 。。。

网友N:
都是激光测距,精度,距离,稳定性看看差多少。

网友O:
有没有做出来,我也准备尝试做呢

网友P:
做个吧,拿在手里,测测距离面积体积啥的,,,,,,,,,

网友Q(2011-06-21):
我也想做个,有无做过的啊,悬赏200大洋。。。

网友R(2011-08-11):
挺好,我也想弄

网友S(2011-10-25):
挺好,我也想弄,但一直没成功。
1、例搞1个20MHZ的方波,搞1个20.001MHZ的方波
2、1路发射出去,再接收回来
3、发射出去的信号与另1个差频出1KHZ的信号;接回来的信号与另1个差频出1KHZ的信号
4、两1KHZ的信号比相位差,就是发射出去与回来的时间差,除2可算距离
5、目前我只能找到最高8MHZ的乘法器,频点低了距离不远,效果也不好,成本也高

网友T:
不知道有哪位达人,搞出来了。

网友U:
回复 楼主:
里面没有电机的?是脉冲测距?那精度不高的。

网友U:
613,673是用来处理频率系统的器件。20MHZ通过他们倍频到160M,再细分到8把不同的测尺。
这玩意有内光路外光路之分,必须两者兼备才能测
引用 网友J:
回答很专业啊?可是这个看来里面没有内光路和外光路啊?没有转换机构。

网友V:
我是来学习的,我也很想做一个,但是能力不够。

网友W:
往返时间测距。激光头,滤光片,雪崩光电二极管。
程序上怎么处理就不知道了

网友H:
to LZ,
有兴趣DIR的人肯定人啦,而且不会少.
关键是不知道相位测距的物理概念和光路,无从入手.

网友H:
还有,那个光学部分是个头大的东西. 不知道上面使用到的光学部件,在哪里有卖?

网友H:
DIY,怎么没有了继续?

网友U(2012-02-06):
redmov你好,这个产品图片是哪里来的?我手中的相同的品牌型号产品内部机构和你的不一样的。

网友X(2013-04-07):
我有兴趣,一起交流 ,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加Q 1625956127

网友Y:
不知楼主做出来没有  最近也在搞这个  能否请教一二呢

网友Z:
做出来后 贴出了晒晒

网友AA(2013-06-14):
接收管是PIN二极管,淘宝有。

网友AB(2015-07-16):
diy激光相位测距 分辨率0.01毫米 距离40米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diy激光相位测距 分辨率0.01毫米 距离40米

好厉害

网友AD(2015-08-21):
引用 网友AB:
diy激光相位测距 分辨率0.01毫米 距离40米

激光采集部分也是自己做的???

网友AE(2019-08-22):
请问 有没有搞过激光测距 基于三角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