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能量大部分都存放在气隙里吗?

楼主(2010-09-06):
好像哪里看过这句话:
有气隙的变压器,能量大部分存放在气隙了。
不太容易理解,加入磁芯后,电感不是变大了吗?

貌似电感的能量为(1/2)*L*i*i。

电感变大后,貌似存贮的能量也变大了。

呵呵。
没学过磁方面的东西,有些难以理解。

网友A:
re LZ:

磁场中的能量密度是H B /2,其中H是磁场强度,B是磁感应强度,B = μ H。

由此可见,能量密度 = B B / (2 μ )。在变压器中的磁路中B基本不变,因此,能量密度反比于μ(B基本是常数)。所以,相同体积中气隙内的磁能高于铁芯内的磁能。

楼主:
谢谢,知道个大概了。有空再去看下磁学

网友A:
更正我二楼的用词。表达不妥,有误导之嫌。

“在变压器中的磁路中B基本不变,因此,能量密度反比于μ(B基本是常数)。”

上句中“基本不变”意指“空间基本不变”,而非随时间不变。“常数”同样指空间,而非时间。准确说法应是:在变压器的磁路中B各点基本相同(包括气隙),因此,能量密度反比于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