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下路灯智能控制的单片机

楼主(2010-09-06):
最近公司要开发一款智能控制,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要实现:
   1、1-2路PWM信号输出,频率10K以上;
   2、采用ZIG Bee进行通信;
   3、光敏检测;
   4、数码管显示;
   5、1-2个按键控制;

不知道有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能满足这些功能,具有较高性价比。

网友A:
一般的都能满足.

这种市政项目. 没有股份的工程师还是不要碰

网友B:
想想怎么实现zigBee吧,别的随便用一个片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会说没有股份的不要碰呢??

不懂现在市面有没有针对ZIG BEE的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懂现在市面有没有针对ZIG BEE的单片机。

网友A:
怎么没有针对Zigbee的单片机啊.

CC2420是什么.

一般的MCU+NRF系列或者CC2500之流一样用.

至于说协议栈, 别JB听他忽悠, zigbee协议就一jb浪费青春浪费感情的jb技术.(这是我和一位做射频模块的老板聊天得出的一致结论)

直接自己弄个简单路由搞定. 当然啦, 速度一般都不会高(实际上 标准zigbee更jb慢, 而且人家还说它自己符合标准------标准里就没要求实时性!)

"为什么会说没有股份的不要碰呢??"
----------------------
很简单, 这种项目的买家一般是zf, 能不能有项目关系是第一位的, 技术是第二位的, 实际上只要拉上虎皮就成. 当然啦, 实际上太阳能路灯是实际需要这个系统的.(我认为太阳能路灯本身就是市政工程, 光将在5年后暴露出来的电池问题, 就是很难处理的.).
一般这种项目都是有了项目, 然后有关系的拿70%, 成本占个29%, 剩下1%(或者不够)给工程师.
实际上就是市政在分钱.

外企还能把价格拉上去, 做到控制系统1000RMb/栈, 民企就便宜多了......简单的说, 靠这种项目只能赚一把钱, 长久不了, 要是能帮上强有力的关系老板, 而且能拿到股份还行.

当然啦, 这种概率小于买彩票.....

我看LZ也很年轻, 建议你认清形势, 作出正确的选择.

该说的就说这么多. 这是我对这个行业的理解. 有什么不对的可以指正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深刻!!!

网友D:
CC2430=zigbee+8051....

网友E:
买现成的模块就不用那么费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