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芯线,传输图像信号,用什么方案好?

楼主(2010-09-06):
只有两条线,传输一些数据信号和图像信号,图像信号类似电脑摄像头的分辨率就可以。要求可以将多路并联在一起。
  用什么样的结构合适呢?

网友A:
类似有线电视系统,将视频信号调制成适当频率的高频信号,只要频率不同就可共享电缆,但最好使用75欧屏蔽电缆,否则很容易受扰且传输距离不远。

网友B:
双绞线视频传输,成本比同轴电缆还低。我同学做这个。
http://www.utpvideo.com/

网友A:
不需要合路的话,当然相对要简单得多,用差分驱动即可,有现成的驱动IC,但楼主要合路传输,差分法无法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