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获取设备描述符后又复位了

楼主(2010-09-06):
第一次获取设备描述符都没有问题
第二次就不行了
如果是返回的问题第一次就应该失败的
但是地址都设置好了竟然出毛病。
请教是怎么问题?

网友A:
一种可能是你的设备描述符没有写对,第一次只会读取前八个字节的数据;第二次才会读取全部设备描述符
另一种可能是设置地址设备没有设上,你用BUS HOUND 抓数据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