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看不懂

楼主(2010-09-06):
是LTC4006的datasheet,2管脚(CHG),有三种输出状态,
1、the CHG pin is pulled low by aninternal N-channel MOSFET
2、a 25µA current source is connected  from the CHG pin to GND
3、a 25µA current source is connected from the CHG pin to GND

请问:
这三种状态能用单片机IO区分吗?如何区分呢?1和2不都是低电平吗

网友A:
电阻,比较器,通过电压区分强下拉还是弱下拉.
MOS接地可以认为是强下拉

网友B:
三种输出状态与常规说的三态有明显不同。
CHG* (Pin 2): Open-Drain Charge Status Output.

1 When the battery is being charged, the CHG* pin is pulled low by an internal N-channel MOSFET.
充电过程中,直接被拉低----可以是较大的电流

2 When the charge current drops below 10% of programmed current, the N-channel MOSFET turns off and a 25µA current source is connected from the CHG* pin to GND.
充电电流小于预置电流10%时,停止拉低(开关断开)但通过一25µA电流源接到地。意即提供一种新的状态。

3 When the timer runs out or the input supply is removed, the current source will be disconnected and the CHG* pin is forced into a high impedance state. A pull-up resistor is required. The timer function is defeated by forcing this pin below 1V (or connecting it to GND).
切断电源或定时器超时,开关被关闭也没有25uA电流源,引脚呈高阻状态。通过一只上拉电阻,可以使定时功能失效(低于1V或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