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运行出错,多次烧写程序后居然好了

楼主(2010-09-06):
利用stm32这个平台,在iar环境下,做了一个项目,现已批量上市,前几天去国家质检那里测试的8台机器回来后,有三台不能运行,我使用仿真器烧写程序正常,但是仿真时,出现死机,停止运行时,现象是回到汇编模式,并在某个区域死循环。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就利用仿真器仿真烧写后,单步运行,结果发现利用step over到某个地方就死机,而利用step into就能顺利通过死机区域,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多烧写了几次以后,死机的问题居然没有了,和正常运行的程序一致了,同样在其他两台机器上,也是这种现象,最后也正常运行了,考虑到已经上市的产品,我非常担心返修率太高,请教大家给个说法,如何改进

网友A:
这问题得重视。

网友B:
的确有点奇怪

网友C:
的确有点奇怪
引用 网友B:

确实奇怪,但奇怪的不是有问题,而是楼主没说是什么程序造成的,:L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奇怪的问题,用STM32F103ZET6的时候,把程序烧进去,刚开始能正常运行,等过几个星期再上电,发现起不来了,不管重启几次.然后用仿真器再烧写一遍就又好了。
似乎时间长了,FLASH有丢数据的嫌疑。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奇怪的问题,用STM32F103ZET6的时候,把程序烧进去,刚开始能正常运行,等过几个星期再上电,发现起不来了,不管重启几次.然后用仿真器再烧写一遍就又好了。
似乎时间长了,FLASH有丢数据的嫌疑。 ...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下,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楼主:
今天忙别的,刚回来。。

请问香水城,"正常情况下,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对这个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正常情况没有问题,因为出货快半年了,问题是我在质检实验室里做完实验回来后才发现的,内容包括高低温老化,震荡,emc,emi等各项电子实验,说实话,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办法,这次实验就砸了,钱也就白交了。

“确实奇怪,但奇怪的不是有问题,而是楼主没说是什么程序造成的,”-------怎么说那,不是一个程序,虽然是8台机器,可是机型不一致,程序也不一样,但是现象是一样的。就是楼主位描述的那样。

我非常担心低温问题,现在北方冬天温度都到-40,由于设备不在室内,会不会低温导致问题。如果那样,我那就比较被动了。原先用的时avr的,还是蛮正常的,由于别的原因,才更换成stm32的。不是替avr打广告。
另外,我还忘记一个地方,有一台机器,就是用仿真器正常烧写程序以后,开始仿真运行时,不运行。我烧写多次以后,才开始运行,然后才发生中途死机问题,就是楼主位描述的

楼主:
re:tsx1983
请问兄弟,你量产多少了,一台,两台不怕。我现在就是后怕批量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E:
“会不会低温导致问题”------你在常温下做一次相同的实验,就知道是不是低温造成的了

网友F:
看来,以后做产品,一定要做足够的测试才行了。

网友C:
回7楼:

1)楼主位说“在某个区域死循环”,请问这个区域是哪里?是否每片芯片都一样的区域,还是不一样的区域。

2)“发现利用step over到某个地方就死机,而利用step into就能顺利通过死机区域”,这里的“某个地方”与上述的某个区域有什么关联?什么程序?这种现象是只与地址有关,还是与指令有关,还是与操作有关?

3)高低温测试,高温是多少,低温是多少?
关于这个高低温测试问题,再请问你选择的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说实话,如果你希望大家帮你分析问题,就应该多给出一些具体的,甚至是量化的信息,这样分析才能有的放矢,如果只是“某个”“某种”,我们就只好瞎猜了,:lol

网友G:
香主分析的很精辟,希望解决问题的,就是需要多给些量化信息,这样才能对症下药:lol

网友H:
从两个方面一个考虑~~一个是你烧写的次数~~一个是开机的时间~~若果机子都是烧写一定次数以后机子好用,那是程序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出现;如果机子都是开机后的某个时间点烧写~~哇~好了~~那就是硬件的问题~~就是有某个物理因素在影响机子~~

网友I:
可能是硬件上有点小毛病吧

网友J:
一定会再出现

网友K:
我遇到过的现象:
程序版本a:可正常运行
程序版本b:可正常运行,在a的基础上,比a复杂
程序版本c:在b的基础上,增加某功能,但执行此功能后程序死掉(后来发现是程序的问题)

然后,出现了奇怪的事

重复烧写几次c后(当时考虑可能是烧写错误导致死机),单片机上电后未运行后加入的功能也死机,是初始化等程序正常执行,lcd显示界面后死机;

于是烧入b程序,发现与上面同样的现象,显示出界面后死机

烧入a程序,程序正常运行

将改好的c程序烧入,程序正常运行

我想是原来的不正常的c程序由于bug而导致程序乱飞,“碰巧”修改了某处寄存器或是存储器,但是重新烧写程序却不能覆盖它,所以无法修改回来。
而原来的a恰好可以覆盖到被“碰巧”修改的地方,于是又正常了

网友L:
关注,是不是flash部分数据丢失

网友M:
说明你的系统不稳定,还得多次调试

网友N:
楼主给的量化信息还是太少了

网友K:
旧事重提一下,我曾经发过个帖子问:
中断后先清中断标志和后清中断标志有什么差别
还有在其他论坛问的一个也是很奇怪的问题:
http://www.daxia.com/bibis/mored ... 46&userid=62859

现在结合这个问题,我想stm32“可能”存在一个非常隐蔽的bug。
比如楼主的问题,我猜想这样:
那几台有问题的机器,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程序“跑飞”,从而修改了某处可能是寄存器或是存储器,导致程序无**常运行,而后来楼主用仿真器调试和烧写程序的过程中,又将那个地方改回来了。

我在16楼说的那个程序,执行过程是这样的:
开始先初始化外设等->lcd显示界面->死循环,判断按健中断标志等。
判断到某个标志位置位,则执行相应的程序。

在出问题后,我发现其死在lcd显示界面后,按健无响应。
我的按健检测是用的轮询方式。中断有秒中断,和timer2。
所以我判断是进入中断后死机。
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认真测试,所以无法确定到底死在何处。

但是这种理解有个很明显的问题,那就是重新烧写程序为什么会不重写有问题 的地方。
亦或是烧写软件的问题?

网友C:
我怀疑20楼的问题与程序的时序有关,可能程序中的某个地方的时序太紧凑,指令的位置移动后,造成在Flash中与地址的对齐错位,使得取指的时序发生变化而导致指令执行的时间变化。

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但与流水线和Flash的加速机制有关。

网友O:
你使用的盗版软件吧!盗版软件有有这个问题,是烧写程序的问题。但STM32确实有bug,就在nvram读写的地方,有一条汇编指令就是执行不下去,后来将编译器的编译级数设置为3,没有这条指令,就执行过去了。

楼主:
回7楼:

1)楼主位说“在某个区域死循环”,请问这个区域是哪里?是否每片芯片都一样的区域,还是不一样的区域。
2)“发现利用step over到某个地方就死机,而利用step into就能顺利通过死机区域”,这里的“某个地方”与上述的某个区域有什么关联?什么程序?这种现象是只与地址有关,还是与指令有关,还是与操作有关?
3)高低温测试,高温是多少,低温是多少?
关于这个高低温测试问题,再请问你选择的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说实话,如果你希望大家帮你分析问题,就应该多给出一些具体的,甚至是量化的信息,这样分析才能有的放矢,如果只是“某个”“某种”,我们就只好瞎猜了,

-------才出差回来,你应该是stm的技术支持吧,也读过你的很多资料,让我很快进入stm32,不过我感觉你的思路是让我代替stm32给你找问题,我是客户,只是就我发生的问题提出意见来,如果什么都是我来做,要你们干什么,stm32直接关门算了。本来我的问题就是随机发生的,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找这个原因,就是不理解而已。本来我感觉这个问题也很棘手,就是你吧,也很可能解决不了,看看同行有没有碰见类似的(当然有可能ic的设计者,心里有可能明白,以前用过intel的 270做过东西,之间发生过一次类似的问题,问上海技术支持,也是这个样,让我们提供具体数据,后来直接找到本部,才解决问题,承认是bug),本来嘛,产品哪有不出问题的,不管是ic或者产品。又或者本来就不是ic的问题。。。。。

楼主:
你使用的盗版软件吧!盗版软件有有这个问题,是烧写程序的问题。但STM32确实有bug,就在nvram读写的地方,有一条汇编指令就是执行不下去,后来将编译器的编译级数设置为3,没有这条指令,就执行过去了。
-----兄弟,怎么分时盗版正版那,我就是买jlink的时候,人家光盘带的,你说的问题,我这个可能不是吧,而且编译器的编译级数设置为3,在那个地方?

网友C:
回23楼:

没有人说让你找原因,我只是希望多了解一些你的具体情况,既然你已经找到了那个死机的地方,又不想提供资料,请直接说明,没有人责怪你。

你是做开发的,想必应该知道,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能够重现它,如果不能够重现,对于复杂的系统,基本不可能通过静态分析找到问题,更何况是没有一点线索。

网友C:
再回顾了一下楼主位的问题,想问一下:你配置的系统时钟是多少?Flash的等待周期是多少?

如果两者配置不匹配,有可能出现楼主描述的现象。

网友P:
还没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