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R911105A 网络变压器对RS485干扰大吗?

楼主(2010-09-06):
请问,HR911105A 网络变压器对RS485干扰大吗?
我做了个RS485<=>以太 的板子,RS485电路部分和 HR911105A 网络变压器 靠近,现在接收RS485的时候经常乱码,请问,会是HR911105A 网络变压器干扰的原因吗?

网友A:
那个功率很小,即使有干扰,干扰强度也很小。

所以还是尽量检查你的软件去吧。。。

楼主:
谢谢叶工。
问题解决了,老问题一个:电源不合格,换了个开关电源就搞定。

网友B:
楼上的,您的那个网卡用的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