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0-09-06):
小弟正在做一个DSP的100M采样率的系统,采样率可通过DSP来控制。
前一版的采样率是不可调的,,AD和FIFO时钟由锁相环ICS501提供,通过外部跳线来手动改变采样率。
做第二版的时候用三态门74125代替跳线,DSP控制74125以实现采样率的程序控制。
结果调试的时候发现,一对DSP控制三态门的几个管脚设置为输出,ICS501输出的正弦波峰峰值就变得很小,只有零点几伏,不知道为甚?
高手帮忙看看,这究竟是为什么。
附上原理图

网友A:
频率变高?示波器带宽不够?

网友B:
楼上讲的有道理,感觉像是

网友C:
测一下控制电平,估计是低级错误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测了,确实是一个问题,ICS501的控制电平要求还比较高,高电平要求VCC-0.5~VCC,太难了,74125完全提供不了
     不过我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ICS501真不好用,测了一遍,两个控制端子都悬空时,输出的正弦波峰峰值最大,任意一个引脚接为高电平或低电平时,输出正弦波的峰峰值会大大减小,很不好用
     您看我这个方案是不是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找到原因了,不是示波器的问题,我的示波器还可以,Tek3054 5G的采样率

网友C:
换用74HC器件,即可提高输出电平。

网友D:
加个上拉不久行了吗!

网友C:
LS器件本来就是高不高、低不低的,加上拉,低电平就可能出问题,而且楼主还要三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了下果然是这样,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不行的,74125是三态门,如果加了上拉电阻,那么想输出三态时却成了输出高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根据您的提示,我决定采用下面的方案,看看可行不
74125 要选用 HC的,电压是3.3V,因为74125要直接接受DSP的控制,DSP的VOH为2.4V
ICS501 要3.3V供电
7408 选用AHC的 , 3.3V供电,一方面速度能跟得上,另一方面电压也和后面的AD FIFO 匹配

网友E:
换74HC器件应该可以,实在不行就改用模拟开关

网友F:
CMOS和TTL的电平差异,楼主了解下这类知识,很多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控制的问题差不多了
现在是ICS501的问题
我现在是高电平直接接电源,低电平直接接地,测试ICS501的工作情况
发现ICS501的输出频率不超过大概70M时,正弦波的电平范围为0.7V~2.3V
超过70M时,正弦波的峰峰值大大下降,电平范围为1.2V~1.8V
根本没法用
但资料上说ICS501最高可输出160M

楼主:
回复 网友E:
模拟开关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ICS501的问题也很棘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您有没有用过ICS501,可否解释我在15楼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