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启迪〗7805的一次简单调试经历

楼主(2010-09-06):
前几日,给一位同事的MP3玩噪声。

过程是这样的:他一个800mA的12V→5V开关直流变换器接车载音响,有接近1秒的克呖噪声,要求我帮忙消除。

开始,他对照检查电脑接口的电流试机,没有问题,可是,一到车上试就有问题。

没有经验,我提议做一块7805降压看看,完事后接上去,好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假负载100Ω太大,7805比较热,我改试200Ω减小一些,结果又出现了轻微的“克呖声”,没办法,最后是这样处理的:将100Ω假负载120Ω,噪声没了,发热程度也能接受,由于那位仁兄不象我要求严格,事情到此结束。

现在留下两个问题给新手们分析:
1 为什么假负载小了就容易出现噪声?
2 如果原来的电源增加一个假负载,能否消除噪声?(这个答案我也不知道,我设法找机会验证)

网友A:
新手?不像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滤波不行啊。搞一个电感电容滤波看一下 http://www.gladsum.com/

楼主:
依我看应该不是滤波问题。详见主帖中所说的电路变化已经包括全部,没有另外的变化了。

网友C:
“克呖噪声”是什么东东?

楼主:
你可以自己实验验证一下。我估计不单单是我弄的MP3才有。
形声词我最弊脚了。
我遇到的情况是:假设那个噪声是一个挂钟,那么那个“滴”声和“哒”就是我说的噪声。这个噪音有些象克呖声,屏蔽不好的电脑,在手机来电时也能听到类似声音。

网友D:
从7805的结构看,个人认为假负载提高了7805功率管的直流电流,从而提高了这个管子的频率响应
开关电源的不了解
有误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