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ARM中的Flash和RAM

楼主(2010-09-06):
Q1:程序下载到flash和ram中有什么区别?各用在什么场合?是否只有调试程序的初期才将程序下载到ram中?

A1:从ARM来看flash 与ram区别如果只是调试跟踪时,只需将code写到ram中就可以运行啦!但是对于实际产品或者需要写到flash中测试,运行时ARM先运行boot code将功能code解压缩读取送到ram中,然后运行ram中的功能code.

A2:在RAM中运行程序速度快,但关电后RAM中数据会丢失烧入flash后就不会丢失了。有些系统可直接在flash中运行程序,而有些系统则必须将flash中的程序加载到RAM中才能运行。

Q2:请问“有些系统则必须将flash中的程序加载到RAM中才能运行”请问lpc2131是这样运行的吗?

A:lpc2131,包括其他的LPC2000片内带Flash的芯片都不需要加载到RAM中运行。干脆我来解释一下。

Flash的速度较慢,比如-50的Flash,读取只能达20M的速度,而ARM核可以工作在50-60M,甚至更高。那么ARM芯片的CPU执行完一条指令就要等下一条指令读取出来,而不能马上执行下一条。这样因Flash慢而CPU快就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系统速度下降。为了解决该矛盾,有厂家采用Flash 中只存储程序(相当于电脑的硬盘),将程序读取到RAM中去执行(类似电脑的内存),那么CPU的速度就能发挥出来。

而Philips的少管脚ARM芯片(LPC2100系列)没有外部总线,不能接外部程序存储器。所以只能使用片内的Flash存储程序。也不能接外部RAM来运行程序。于是Philips采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速度矛盾。就是在内部Flash和内部总线之间加了存储加速模块,有128位数据宽度,一次可以从Flash中读取4条指令(注意是4条而不是1条),另外再加上预测分支等功能,使得CPU全速运行时,从Flash 中读取的程序能源源不断地输送进CPU,无需等待。只是在有分支(如调用,跳转)时需要清空流水线造成临时性速度稍微下降。我们知道,程序中绝大部分是顺序执行的指令。
所以Philips的LPC2100系列不需要调到RAM中运行。

致于前面的问题,我看下载程序到RAM中运行是为了方便,更快,此情况适合在学习编写小程序时使用,而且不会因下载到Flash而等待。如果程序超出了RAM的范围,那就必须要下载到Flash中运行。每次改一点点程序都要重新下载,会耽误些时间的,特别是很大的程序。前面讲过,Flash的读写速度是比较慢的,肯定比RAM要慢得多。

网友A:
说得比较明白了,缺少一点生动性

网友B:
解释的还行

网友C:
学习了,我最近还在想下载到这两个地方的区别呢

网友D:
这好像是找工作面试的时候,经常要问到的问题:lol

网友E:
以后找工作面试,就这么说了

网友F:
哦,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G:
说得有点明白了

网友H:
学习了,一直不明白程序下载到flash和ram中有什么区别

网友I(2010-10-07):
知道nxp用128位指令字较好解决了flash和ram运行速度问题,不知华邦采取的是什么策略。不会存在ram运行50m而flash只有20m的差异吧。总之ram的容量到底比flash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