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问题

楼主(2010-09-06):
通过tftp向开发板烧写内核时  使用命令 tftp 0x33000000 uImage
tftp服务器已打开 网线也是好的 就是ping不同  不过之前ping不同也是可以烧写的  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不行了

楼主:
大虾果断援助啊 ~~

网友A:
ping 不通也能烧写?目标板换个ip试试看,电脑上软件尽量少开,有时候开得多了似乎会影响

网友B:
把防火墙关了,命令如下:
service iptables stop

网友B:
ping不通也可以烧写,可能是你的bootloader里边的ping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