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想个方法

楼主(2010-09-06):
怎么对市电中的电流进行放大,要求:输入电压220V电流3~4A,输出电压220V电流7~9A,恳请高手帮忙,最好能带上电路图,嘿嘿,在此谢谢各位,祝二姨家的所有成员天天开心,哈哈

网友A:
根据能量守衡的原则,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B:
至少无法连续实现,输入功率不变的前提下,输出功率是无法长时间超过输入功率的,唯一的变通办法是先用储能元件如蓄电池、超级法拉电容等储存能量,然后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功率。问题是,楼主想做什么呢?

网友C:
有这好事,开心。
我每天来逛一趟,看看哪个大侠做出来了。

网友D:
输入电压220V电流3~4A,输出电压220V电流7~9A

是啊,能量不守恒

网友E:
貌似很夸张

网友F:
好像不能直接放大吧

网友G:
楼主应该告诉大家目的

网友H:
永动机,无解。

网友C:
LZ是要做逆变器

网友I:
难道楼主是想偷电???我以前有个同事整天想着怎么能让家里的电表跑得慢一些!他就拿个大电容在那里做实验,电容充完电后反向放电,就让电表反着转,他说那样可以省电,我真的是无语!

网友J:
若要持续输电是不可能的

楼主:
各位热心的朋友,由于最近一直打工挣生活费几乎没时间来二姨家,没能及时结贴,发这个帖子其实没什么目的,就是想知道自己的想法能不能实现,嘿嘿

网友K:
呵呵,想法太好了,我们都想这样,这样的话,世界不会发生能源危机了,呵呵    能量守恒这个定律现在估计还没有推得翻吧,要不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