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柱状图

楼主(2010-09-06):
各位:
       我最近想在 128*64的液晶屏上显示实时变换的柱状图,不知道该怎么弄,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柱状图?显示什么的

我做过一次,控制芯片记不清了,点阵是竖排的8点,出来的效果是横着放的,
显示一个比例数,0-100,128点中拿出来100点显示,程序大概是这样:
LcdStrap( x = 0..100 ){
  gotoxy( 0, 0 ); // 定位显示指针
for( i = 0; i<x; ++i ){    LcdWrite( 0xFF );  } // 显示条状指示
  while ( i++<100){    LcdWrite( 0x00 );  } // 显示空白
}
其中LcdWrite 是液晶连续写,带指针自增功能,否则需要每次调整显示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