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调试51单片机的嵌入式调试系统(MSUODS)

楼主(2010-09-06):
以前调试51单片机都是买硬件仿真器,用起来还不方便,最近使用了
一个嵌入式在线调试系统:MSUODS,感觉还比较方便,和仿真器没什么区别,推荐大家用用,大概介绍MSUODS:它使用mcu的串口通讯实现了硬件仿真器的所有在线调试功能,比如单步运行,设置断点,step inot/over,可以在keil里面用,还可以独立使用...
具体大家可以去可看看:http://www.mornship.com/MSUODS/MSUODSInfo.htm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楼主,你这个东西不错,但什么时候能够支持STM32、支持STM8?俺给你捧场。

楼主:
呵呵,现在就支持使用51指令集的芯片,后续应该会支持更多其他指令集的芯片吧

网友B:
KEIL的ISD51就是这样的
根本就不能和硬件调试器相比
首先会占用用户资源,其次不能实时仿真,再会有多多限制....
还不如直接烧写FLASH看效果

楼主:
恩,确实是和ISD有点类似,但效率和功能都是ISD不能比拟的!
至于占用资源嘛,即使大规模系统的开发也很少用满64K代码吧,
这个系统最小也就300来个字节的代码占用,串口资源还可以与用户程序共享,
用了这个系统基本上以后感觉需要调试的东西都能轻松搞定,
所谓的实时性我们只有一些非常苛刻的地方才需要考虑的,
硬件仿真器也是有通讯上的延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