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的上电复位电路怎样设计的啊

楼主(2010-09-06):
在实际的产品中是不需要按键的,请问各位大侠怎样设计?我直接用一个10K的电阻,但是不行。就得按键才能复位。

网友A:
RC复位, 复位脚到电源接一个10uF的电解,到地接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B:
89S52是高电平复位,采用RC电路,进行上电复位,VCC接一个电容,再接一个电阻到地,RST从中间引出

网友C:
:lol楼主用惯PIC的了

网友D:
RC复位或者专用复位芯片都可以

网友E:
无语啊...
引用 网友F:

无语啊...

网友G:
为什么还要选这么老的51?:dizzy: 新一代的增强51很多都内置复位电路,不需要外置RC的。。。 :)

网友H:
813或者706都可以,它们是专业复位芯片。

网友H:
给你的板子的成本有关,如果是不在乎成本,有需要可靠性,那你就用813或者706都可以。

网友I:
RST上方用22UF的电容接电源,下方用1K电阻接地,直接上电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