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砰"的一声喷顶爆炸的原因

楼主(2010-09-06):
今天做一个317稳压电源, 输入34V左右,稳压出来25V,上电后发现输出电压不对,只有6V左右,
断电观察到输出端的3300uF/50V电解电容顶部的十字架慢慢鼓起, 起初怀疑是317烧了,把317拆下,重新上电,结果就听到砰的一声炸开了.想不出哪里出了问题导致电解电容爆裂, 电容是松下NHG系列的

网友A:
如果不是焊反了,就是买到假货了,同情LZ

楼主:
:funk:
吓得我再也不敢做东西了,本来还想做个正激开关电源,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万一直流母线上的470uF/400V电容也爆掉, 会毁容的

网友A:
没事,戴个摩托车的头盔就好:lol

网友B:
电容极性搞反了,楼主先说说你是怎么认电解电容极性的。

楼主:
极性绝对没搞反,
虽然我天资愚钝,不像chunyang那样聪颖,
但是电解电容的极性我还是能略分一二的
而且极性如果搞反的话, 第一次上电会马上爆掉,而不是慢慢鼓起,第二次上电才爆.

网友C:
极性搞反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D:
:lol跳哪条河也洗不清了...

网友E:
过压或者极性反都有可能让其爆掉。。。

网友F:
注意安全:)

楼主:
To 9楼:
哪里来的过压呢? 50V的耐压用在25V还不够吗?
电解电容是要降额设计, 一般是0.4 - 0.6,我现在是0.5
如果说有过压,那么极有可能是电网那边尖峰浪涌耦合到变压器次级, C1比C4更容易爆。

网友G:
你说下电解电容的极性识别。

网友H:
我只看到个2200UF的没看到3300的

网友E:
长角正短脚负
对于牛角\轴向\贴片\螺钉, 套套上标明正, 负极性.
竖子,俺摸过的电容比你吃的米粒多.
真是奇了怪了,二姨妈的人癫狂症还是脑子进水了? ...
引用 楼主:

你既然是问,别人自然是猜,你到底是水平高低,别人自然不了解,总不至于出口开骂吧?

修术为次,修身为重。。。

网友I:
电解电容、二极管这类靠外壳丝印来标极性的元件,都有可能标反的。以前我也觉得“机器批量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标反”,但是在工厂看到实物后,终于不怀疑了。
还有可能你的电解是山寨过的……例如低耐压改成高耐压,低容量改成高容量

网友E:
yewuyi, 要不要搜出几年前的一些帖子?
撕开某些人虚伪的不懂装懂的倚老卖老的嘴脸?
还修术为次,修身为重,这句话我看是奉劝几位(略)最合适不过
引用 楼主:

呵呵,你想搜救搜吧,俺没有意见。

你想撕开谁的虚伪,也不妨,但也别轻易恶言相向。。。

网友J:
那么317是好的吗?

网友K:
极性绝对没搞反,
虽然我天资愚钝,不像chunyang那样聪颖,
但是电解电容的极性我还是能略分一二的
而且极性如果搞反的话, 第一次上电会马上爆掉,而不是慢慢鼓起,第二次上电才爆. ...
引用 楼主:

从LS的述说来看,只有这种可能,电容的实际耐压不够!

网友L:
今天做一个317稳压电源, 输入34V左右,稳压出来25V,上电后发现输出电压不对,只有6V左右,
断电观察到输出端的3300uF/50V电解电容顶部的十字架慢慢鼓起, 起初怀疑是317烧了,把317拆下,重新上电,结果就听到砰的一声炸开 ...
引用 楼主:

     从你的描述来看,  输出只有6V, 极有可能是电容焊反了。     另:既然是交流,大家心平些,和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