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ttomlayer 元件标示?

楼主(2010-09-07):
Bottomlayer的元件想改变其标示的位置(比如R20的位置)必须把元件换到Toplayer中才能改吗?可不可以在Bottomlayer中直接改?感谢!

网友A:
可以的,直接改就行了

网友B:
直接选择它就可以修改了?难道自己点一下那个丝印很困难吗?有些东西自己先尝试下再问别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