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C语言用哪个软件?

楼主(2010-09-07):
请问各位老师,PIC的C语言用什么编译软件?我装了MPLAB IDE8.4版本,里面好象自带有HI-TECH的软件,是用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0-12-16 MCU Family V9.65?还是用MPLAB IDE?但是我打开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0-12-16 MCU Family V9.65,好象要我注册,如图片:

网友A:
MPLAB只提供汇编编译,PICC提供C语言编译,找个和谐的PICC版本装进去,以上从网上得到的信息,如产生相关责任与本人无关,

网友B:
你可以选第一个,PIC的单片机不同档次的C编译器是不一样的,你需要选择适合你产品的编译器

楼主:
第一个是不是只有45天的使用时间?

网友C:
一般情况下 调试 还是用45天的版本的。。因为这才是完整版。。**版多少都有些没有完全放开。。。
并且 不同的PICC对编译效果 都不一样 我自己也还在研究种

网友D:
敲汇编吧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