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使用USART批量传送数据

楼主(2010-09-07):
各位老师帮忙解决一下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platform_config.h"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u32 nCount);
/* Private functions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EXTI Controller */
  EXTI_Configuration();
/* USART1 and USART2 configuration ------------------------------------------------------*/
  /* USART and USART2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9600 baud
        - Word Length = 9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2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Set the USART1 Address */
  USART_SetAddress(USART1, 0x1);
  /* Set the USART2 Address */
  USART_SetAddress(USART2, 0x2);
  /* Select the USART2 WakeUp Method */
  USART_WakeUpConfig(USART2, USART_WakeUp_AddressMark);

while (1)
  {
    /* Send one byte from USART1 to USART 2 */
    USART_SendData(USART1, 0x33);
    /* Wait while USART1 TXE = 0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其他黑颜色的字部分都是程序框架,而这红颜色字体部分如何修改才能够让我批量传送数据呀,或者传输字符也可以???求求老师们给予解答。。。。初次接触STM32,希望大家支持!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USART1, GPIOA, GPIO_KEY_BUTTON, GPIO_LED, GPIOx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_KEY_BUTTON | RCC_APB2Periph_GPIO_LED |
                         RCC_APB2Periph_GPIOx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Enable USART2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fdef USE_STM3210B_EVAL
  /* Enable the USART2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endif
  /* Configure GPIO_LED Pin 6, GPIO_LED Pin 7, GPIO_LED Pin 8 and GPIO_LED Pin 9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LE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TxPin;
  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RxPin;
  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0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Key Button GPIO Pi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KEY_BUTT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_KEY_BUTTON,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EXTI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External Interrupts control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 Connect Key Button EXTI Line to Key Button GPIO Pin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_SOURCE_KEY_BUTTON, GPIO_PIN_SOURCE_KEY_BUTTON);
  /* Configure Key Button EXTI Line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_KEY_BUTTON;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Connect EXTI Line0 to PA.00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 Configure EXTI Line0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rising edg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Key Button EXTI Line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EXTI Line 0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Inserts a delay time.
* Input          :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u32 nCount)
{
  /* Decrement nCount value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如果直接使用框架, 这个简单. 看怎么定义批量了, 举例:
#define DATANUM   200
u8  cSendBuff[DATANUM];
假定了数据缓冲已经填满您要发送的数据, 然后:

u8  cdatacnt = 0;
while (1)
  {
    /* Send one byte from USART1 to USART 2 */
    USART_SendData(USART1, cSendBuff[cdatacnt]);
    /* Wait while USART1 TXE = 0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if  (++cdatacnt >=DATANUM)  break;
}

不过这个办法比较笨, 消耗很多 CPU 时间,  好的办法是用中断, 当然更好是 DMA 啦.

楼主:
谢啦谢啦,现在就试试这个方法。。呵呵,这个弄完还要学习用DMA批量传输数据。。。到时有不懂的地方各位要多帮帮忙呀:$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显示接收到了200次数据,(因为设置的是200哈),但是没有显示接收到的内容,就是接收到了什么东东?字符还是数据?这样怎样设置呀?
串口调试助手一片空白。。。、
各位老师快快来帮忙呀。。。:$

楼主:
2楼的老师,我很崇拜你呀!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哦?:$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 可以设定成显示 hex 字符啊, 因为估计都是发送的 0, 不可显示嘛

楼主:
我将cSendBuff[DATANUM]这个数组设定了10个字符从a到j,输出的时候就都出来啦!O(∩_∩)O~。。。虽然不知道怎样循环显示,但终于显示了10个字符呀!二楼的老师谢谢你啦。。。是你给了我动力啊\(^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