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AD:MAX187怎么操作?

楼主(2010-09-07):
MAX187怎么采集回来的数据是4.096(满量程)呢,每次都一样......... 我分开显示temp1和temp2 其值分别为15(0x00001111)和255(11111111) 也就是说 读回来的值高四位和低八位均为1
是不是我在操作时序的时候有问题呢?导致根本没将数据读入单片机
还是MAX187里面的寄存器需要采取某种方式清零呢?
好急啊 ...........
求高手提供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指导,最好给个测试过可用的参考程序!!!!!!!!!!!!!!!
谢谢
程序在这里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1^5;
sbit SCK=P1^6;
sbit DOUT=P1^7;
sbit wei=P3^7;
uchar code table0[]={
0xbf,0x86,0xdb,0xcf,
0xe6,0xed,0xfd,0x87,
0xff,0xef,0xf7,0xfc,
0xb9,0xde,0xf9,0xf1};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isplay(uin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main()
{
   uchar i,temp1=0,temp2=0;
                      uint temp;
   delay(10);
   CS=1;
   SCK=0;
   CS=0;
   SCK=0;
   while(DOUT==0);
   SCK=1;
   SCK=0;
   for(i=0;i<4;i++)
   {
    SCK=1;
    if(DOUT)
    temp1++;
    SCK=0;
    if(i!=3)
    temp1=temp1<<1;
   }
   for(i=0;i<8;i++)
   {
    SCK=1;
    if(DOUT)
    temp2++;
    SCK=0;
    if(i!=7)
    temp2=temp2<<1;
   }
   _nop_();_nop_();
   CS=1;
   temp1=temp>>8;
   temp2=temp<<8;
   temp=temp1*256+temp2;
   while(1)
   {
    display(temp);
   }
}
void display(uchar byte)//显示子函数
{
uchar a,b,c,d=0;
a=byte/1000;
b=byte%1000/100;
c=byte%100/10;
d=byte%10;
P2=0x04;    //显示最高位
wei=1;
P0=table0[a];
wei=0;
delay(5);
P2=0x05;
wei=1;
P0=table[b];
wei=0;
delay(5);
P2=0x06;
wei=1;
P0=table[c];
wei=0;
delay(5);
P2=0x07;
wei=1;
P0=table[d];
wei=0;
dela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