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教关于spartan 3异步fifo的问题

楼主(2010-09-07):
我用的spartan 3,用了FIFO的ip核,生成一个异步的FIFO。想实现在复位FIFO的时候,将其内容清空。现在看FIFO Generator v4.4这个文档,讲的是在复位的时候,只能重置FIFO的输出。那么能否实现,复位后,清空FIFO内容呢?谢谢~~

网友A:
自己假读读空,Reset: This signal is an asynchronous reset that initializes all internal pointers and output registers.指针复位了,里面内容也无所谓

楼主:
谢谢2楼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