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还有一个FPGA与dsp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0-09-07):
项目拟使用FPGA的并行处理能力做多路数据的采集及预处理,使用dsp做数据处理算法,中间需要DSP和FPGA之间的通信,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接口比较方便。

要求每2.5msFPGA向DSP发送一帧20字节的数据,还要求DSP再把处理完的数据一帧40字节发送回FPGA,以便FPGA缓冲后以较低的波特率串行发送出去。

初步考虑在FPGA里做20字节的寄存器,让DSP主动读取。另一个缓冲的过程是不是可以用FIFO?对FIFO不太了解,请大家不吝赐教:D

网友A:
可以,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到FIFO中,串行发送控制模块检测到FIFO中有数据即将它们它们发送,直至FIFO为空。

网友B:
如果条件允许是用EMIF总线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