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GCC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9-07):
char a=-6;

if(a<0){这里的程序为什么永远也没法执行呢}

还有就是 -a/4   和a=-a   a/4的结果为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A:
编译器强制将 char 设定为 unsigned 类型了.
可以写成 signed char 嘛.
当然也可以取消这个强制, 看 mak 文件吧.

楼主:
你说看mak   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B:
还有就是 -a/4   和a=-a   a/4的结果为什么不一样呢!
a=-a   a/4先将-a值付给a,然后a再除4.
执行后a的值变成-a了。
而-a/4 执行后a的值没变

网友C:
在makefile 文件内把  force  unsigned char 的选项注释掉。

楼主:
这些信息是从哪得到呢   看mak   在什么地方呢   谢谢飞船了

网友C:
在XP的开始菜单---->程序---->附件---->点击DOS 命令行提示符方式,
例如 avr-gcc.exe  在c:\Winavr\bin 录。
cd  c:\Winavr\bin   // 绝对路径进入
然后
avrgcc  -v  --help   >  my.txt
//把GCC的帮助文档打印出来并重新定位于 my.txt 文件,若不用>重定位符, 缺省是打印到屏幕。
然后就可以用记事本打开my.txt 查看avr-gcc 的帮助了。
其中就有 funsigned - char 的英文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