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流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9-07):
测电流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我用电池供电的时候和用USB供电的时候测出来的电流不一样大,而且用电池供电时测的的电流偏大,好像不太正常,请问一下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帮忙分析一下,多谢了。

网友A:
电池供电电压和USB供电电压不一样,电池供电电压偏小。

网友A:
你的电路时测电流的电路还是你在测流进你电路的电流啊?上面的回答限于后者。如果是前者,恐怕你得贴图分析电路了。

楼主:
我是测的电路中的电流,就是直接把万用表串联在电路中,从电源正,接电路板正,然后电路板上的负极出来接万用表的正,然后,万用表的负接电源的负。这样形成一个回路。然后电源上电,测电流。可是这个电源我用电池(3.6v)和用USB(3.3v),测的的电流电池供电时大,USB供电是小。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的电路在USB供电时是不是有问题啊?USB驱动不了你的电路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说,我用USB供电的时候电路没有工作?所以电流就比较小

网友A:
有可能,不过得你确认。

楼主:
嗯,多谢您的分析,我再测量一下

网友B:
既然电源电压不一样, 没有理由消耗电流非要相同呀
如果这个电路是个纯电阻, 比如就一个 100欧姆, 当然不同啦, 哈哈...

楼主:
可是问题是,我电路中有睡眠,原则上说,睡眠之后应该差不多的耗电量啊,可是,电池供电的好像没有睡眠,考虑到某些芯片元件在3.6V工作,而在3.0V就不工作了。我在睡眠之前都已经关闭了芯片的电源了。可是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电池供电时,睡眠之后耗电电流是0.5mA,USB供电时,睡眠之后的耗电电流是3uA.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