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电路IC的选择?

楼主(2010-09-07):
输入电压12V  电池电压4.2V快充电压 800MA~1A
具有慢充快充满充等基本功能
工作温度 -40~+80 工业级别的
高手推荐一个

网友A:
:P 不知道这个是否满足您的要求,如果可以,请给我短信息,索取样品! 谢谢 TEL:13537856949 李生

网友A:
充电保护IC

网友B:
应该很多都可以做到,最好要加上充电保护功能。

网友C:
李:15914107194
QQ:401575712
EMAIL:youminlee@163.com

网友D:
这个电流相对较大,输入电压12V,用一般线性的充电IC,发热太高,只有采用开关方式的如GT6316/SOP-8L等,如有需求,可与我联系michael_zhang@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