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6F616的问题

楼主(2010-09-07):
我想把PORTA4口做为按键口,用C我怎么来对端口初始化?

网友A:
编译器带的头文件里有端口寄存器的定义,直接用

楼主:
能不能讲得更详细一点了,刚接触,感觉没有一点思路,能不能举个例子

楼主: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f616.h>
__CONFIG        (INTIO&OSC_4MHZ& WDTDIS & PWRTDIS & MCLREN & BORDIS & UNPROTECT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30000;i>0;i--)
   ;
}

void main(void)
{

  //OPTION=0x00;
  ANSEL=0x00;
  TRISA=0x10;
  TRISC = 0x00;
  while(1)
   {
     if ( RA4 == 1)
     {
      RC0=1;
      }else RC0=0;
   }
}

我这样写完后在IDE自带的软件SIM模拟调试测试结果现象不对啊,RA4一直是低电平啊

网友A:
软件模拟你RA4的点评怎么给?

网友A:
你能编译过就说明可以操作端口了

网友B:
:L过来围观一下的!!!打包带 制管机 宝宝成长

楼主(2010-12-15):
搞定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