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51单片机过零触发怎样实现

楼主(2010-09-07):
我利用51的P3.2中断端口检测220V交流电上的过零点,(说明:4.7M的电阻一端连接在220V的交流电上,另一端连接在P3.2端口),是无法实现过零触发功能的?请问各位大虾,怎样的端口可以实现这种连接方式的过零触发功能?

网友A:
首先大哥你这样的想法试过没有啊!!
单片机不会坏吗?过0点检测电路最好是用光藕,抗干扰好!后面加一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

网友B:
加两个电阻,串在220V和单片机GND,最好加个电容并在GND和P3.2上,

网友C:
最好还是做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