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开关电路,求保护电路,望大侠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0-09-07):
E+为输入电压20-44V,Vout接的负载是车灯,通过STOP的5V控制Q2、Q1及车灯的开关, 原先的电路是没有R1的,大多数的车灯电路都有在输入端并有200-500μF的电容,相当于瞬间短路Q1会击穿!
后来加了R1为100Ω/3W,短路10秒内都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碰到人为长期短路的R1也会爆掉,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灯的工作电压好像4-44V都可以点亮的,工作电流一般在50-200ma之间

网友A:
看不到楼主的图,只能看到你的描述了

楼主:
谢谢提醒,我退出空间后看帖子,帖子果断不显示

楼主:
那个热心的兄弟能告诉我怎么上传图片啊, 用的百度空间的图片,发现退出空间后居然我也看不到了!
   用附件也传不上去,显示格式不对! 用的qq截图保存为jpg的也不可以,用画图工具打开后保存JPG和PNG的也都不可以,

楼主:
不行就只能果断让朋友帮着发帖了,  :L

网友B:
加以个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
原先以为自己接触的电路太少所以菜,原来接触的元器件也太少

      羡慕你们的阅历、经验,    谢谢, 大侠们的一句话也就用了一分钟,我们新人却节省了1天,甚至1个星期 1个月啊

6# ljht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