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讲讲上拉电阻作用吧

楼主(2010-09-07):
网上讲得不太仔细,哪位高手讲讲上拉电阻的原理,作用,用法,上拉电阻阻值怎么选取?

网友A:
这还什么原理
让无源变有源

网友B:
一般比如51的P0口OC门等,上拉电阻给未确定电平的端口一个确定的电平;
比如51的其它IO口,降低输出阻抗,可以增大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