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串口数据转USB盘存储的东西?

楼主(2010-09-07):
最近设备上要提供USB盘备份数据,不知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一头是串口,数据按帧一条一条发来;另一头提供一个USB接口,可以把U盘插上。串口收到的数据直接存储在U盘上,以xls或文本格式。哪位知道信息或者做个这个东西?

网友A:
没有见过

网友B:
这很高级啊

楼主:
在工业场合,通常应用485通信。如果在485总线上挂上这么个设备,就可以随时将智能仪表的数据备份到U盘上。这对油田、工矿企业非常有用。

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按5分钟一条数据来存储;当故障条件满足某些开关设备(比如压力开关)动作时,可以按10秒钟一条数据存储,起到一个“黑匣子”+故障时工况“放大镜”的作用。

网友C:
自己做就是,很简单的,用MCU通过485接口芯片读取总线数据,然后写入存储卡或U盘即可,如果采用较高端的MCU,写卡或U盘操作甚至都可以不用编程,利用嵌入式操作系统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