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双谐振放大电路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0-09-07):
如上图电路,前些日子跟坛内大佬们请教了一下关于容性负载的放大电路问题,有几个问题没想明白,再跟大家请教请教。
1、使用单管甲类放大电路形式,如上图。不知道对否。(从网上查过高频丙类的放大电路,发现跟外置电容谐振的变压器初级有抽头)

2、用变压器初级跟外置谐振电容组成的lC谐振电路作为晶体管的集电极负载,在计算集电极电流时,集电极RC如何计算?是用输入信号频率下的变压器初级感抗还是外置电容的容抗,还是电路的容性负载20nf反算到变压器初级侧的容抗?

3、输入信号幅度如何确定?
    我觉得电路的RE=0,放大电路的电压增益接近无穷大。(如果变压器次级负载上需要40vpp的峰峰值电压,那么根据变压器变比,计算到初级,不知道Av,不能确定输入信号幅度吧)
迷惑中,高手莫怪啊。

网友A:
1、甲类放大是指集电极电流导通角为360度的放大器(没有电流截止时刻)。本电路(负载为谐振回路)没有必要使用甲类放大,乙类丙类均可,这样电源效率较高。
2、你自己已经说了,“用变压器初级跟外置谐振电容组成的lC谐振电路作为晶体管的集电极负载”,那么负载就是这个谐振回路(包括变压器次级电路反射到初级的各项成份),负载不是变压器初级感抗也不是外置电容的容抗,而是这个谐振回路的阻抗。
3、该放大电路的电压增益确实很高,但不是无穷大。电压增益与负载阻抗有关。
该电路电压增益确实比较难以确定,因负载阻抗变化可能相当大(与初级次级两个谐振回路耦合大小关系相当大),故要控制输出电压幅度,需要调整输入信号幅度或调整电源电压。
可以在输出负载(你那个离子阱电容)两端取信号,经检波后用于控制电源电压来实现离子阱电容两端电压稳定。这也是一种负反馈。

楼主:
maychagn老大,想请教一下谐振回路的阻抗如何计算?是感抗跟容抗的并联计算吗?

网友A:
谐振回路阻抗计算,绝对不能认为电路中只有感抗和容抗,电阻(包括各种损耗的等效电阻)不可忽略,否则无法计算(计算结果发散)。
其次,该阻抗必是频率的函数,不同频率阻抗必定不同,而且相差很远。
最后,计算结果很难准确,因为各种损耗难以测量。

是感抗与容抗还有电阻的并联,但绝非简单的代数计算。
阻抗计算的基本方法是相量法。详细内容请参考电路基础相关书籍,例如《电路 第五版 邱关源》,第八章 相量法,第十一章 电路的频率响应。该书在爱问网(ishare.iask.sina.com.cn)上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