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里面,UART环形缓存的例程,发现一个问题

楼主(2010-09-07):
#define UART_GLOBAL
#include "uart.h"

pUartFifo_t pUart1RxFifo; // Pointer to a FIFO Buffer of the UART1 Receive
pUartFifo_t pUart1TxFifo; // Pointer to a FIFO Buffer of the UART1 Transmit
pUartFifo_t pUart2RxFifo; // Pointer to a FIFO Buffer of the UART2 Receive
pUartFifo_t pUart2TxFifo; // Pointer to a FIFO Buffer of the UART2 Transmit

// Hold UART1 Evens (PE, BI, FE, OE)
UartLineEvents_t Uart1LineEvents;
// Hold UART2 Evens (PE, BI, FE, OE)
UartLineEvents_t Uart2LineEvents;

/*************************************************************************
* Function Name: FifoPush
* Parameters: pUartFifo_t Fifo, Int8U Data
*
* Return: Boolean
*
* Description: Push a char in a FIFO. Return TRUE when push is successful
*  or FALSE when the FIFO is full.
*
*************************************************************************/
static Boolean FifoPush(pUartFifo_t Fifo, Int8U Data)
{
Int32U IndxTmp;

  // calculate next push index
  IndxTmp = Fifo->PushIndx + 1;
  IndxTmp = IndxTmp % UART_FIFO_SIZE;

  // Check FIFO state
  if (IndxTmp == Fifo->PopIndx)
  {
    // The FIFO is full
    return(FALSE);
  }
  // Push the data
  Fifo->Buffer[Fifo->PushIndx] = Data;
  // Updating the push's index
  Fifo->PushIndx = IndxTmp;
  return(TRUE);
}

========================================================
看完是怎么压FIFO和弹FIFO的,然后再看看中断,我把发送中断提出来了。

=========================================================

void Uart1Isr(void)
{
Int8U Data;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USART_GetITStatus (USART1,USART_IT_TXE) == SET))
  {
    if(FifoPop(pUart1TxFifo,&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1,Data);
    }
    else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 ,DISABLE);
    }
  }
}

=======================================================
再看发送函数

=========================================================

Int32U UartWrite(UartNum_t Uart,pInt8U pBuffer, Int32U BufferSize)
{
Int32U Count = 0;
pUartFifo_t pUartFifo;
USART_TypeDef * pUart;

  switch(Uart)
  {
  case UART_1:
    pUart = USART1;
    pUartFifo = pUart1TxFifo;
    break;
  case UART_2:
    pUart = USART2;
    pUartFifo = pUart2TxFifo;
    break;
  default:
    return(0);
  }

  if(BufferSize != 0)
  {
    ENTR_CRT_SECTION();
    if(pUartFifo->PopIndx == pUartFifo->PushIndx)
    {
      USART_SendData(pUart,*pBuffer);
      USART_ITConfig(pUart,USART_IT_TXE ,ENABLE);
      ++Count;
    }

    for ( ; Count < BufferSize; ++Count)
    {
      if(!FifoPush(pUartFifo,*(pBuffer+Count)))
      {
        break;
      }
    }
    EXT_CRT_SECTION();
  }
  return(Count);
}

============================================================

装入新数据前,看看FIFO是不是被挤干了,如果挤干了,就往发送器里放入新数,然后再填装FIFO

  注意了,假如我们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万一出现以下情况:

  当FIFO里还有最后一个数据时,串口中断发生,最后一个字节送入到发送器,这个时候可不可以算FIFO已经空了?

  然后,调用发送函数,发送函数判断到FIFO已经空了。会不会往发送器中再放数据?可惜这个时候发送器正在发送上一包的最后一个字节啊。

============================================================